联想E425 进系统死机 解决

楼主(2015-03-24):
接同行的一台联想E425,说是进系统的时候,就是XP到滚动条,WIN7在那个WIN徽标界面,死在那里不动了!重新装系统还是一样,在PE里复制文件什么都正常,就是装的时候,到那个界面就死机!硬盘换过,内存换过,装清净版的也是那样,怪了!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,因为这里是在检测外设部分,主板上声卡,无线网卡,USB,读卡器一个个都排除了,没问题啊!最后有个小板,和电源接口一起的,上面有个有线网卡,把上面的胶带取下的时候,网卡的晶振上面的一片掉下了,想想不会是晶振坏了吧,先换一个试下,拆晶振的时候,一夹,整个晶振都裂开了,心想,肯定是它的问题了,换了一个,装机测试,系统开始正常安装,装后正常进系统了!原来是网卡晶振坏了!!

网友A:
维修有时就是这样,拆的辛苦,结果确实一个小小的元件的问题啊……

网友:
死机问题又会了一招,也遇到一台机器进系统死机,结果是触摸板排线短路

网友:
找问题很难 找到的都是小问题

网友:
网卡坏了会卡LOGO的

网友:
这样你都查得出来,佩服啊,一般网卡晶振很少见坏的

网友:
仔细很重要哦

网友B:
我遇到过E420的档windos  是显卡引起的

网友:
卡滚动条,查网卡

网友:
检测网卡不过引起的档机。

网友:
E430修到过网卡小板装上就不触发的,网卡换过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卡机的问题又多了一招

网友:
虽然只有文字,但描述的很清楚,在这个阶段死机:
“这里是在检测外设部分,主板上声卡,无线网卡,USB,读卡器一个个都排除了,没问题啊!最后有个小板,和电源接口一起的,上面有个有线网卡”挺好赞一个,加分~

网友:
看的到还好   看不到就麻烦咯

网友:
实际经验,值得借鉴。

网友:
有时候光驱坏了也那样啊

网友:
楼主你好仔细,支持

网友:
这个是档外设吧,网卡晶振坏了,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E420的档windos  是显卡引起的

到LOGO了时还检测显卡?

网友:
这个小细节一旦忽略掉就完蛋了,

网友:
这故障修了好久吧

网友:
你装个装机版的系统试试   纯净的

网友:
原来有线网卡晶振坏了也会引起卡loge.又学了一招。

网友:
高手啊!非常感谢分享!!!!

网友:
没有想到最后是一个网卡晶振引起的,如果不注意还真的想不到

网友:
技术好牛。值得学习。。

网友(2015-04-23):
已经修好一台  谢谢  有线网卡晶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有时就是这样,拆的辛苦,结果确实一个小小的元件的问题啊……

很好的经验分享,这机的网卡也坏得多哦

网友:
这是个非常好的经验,外设一个个的排除

网友:
网卡晶振坏,确实少见!过LOGO了却卡XP滚动条,也挺特别的。

网友:
我修到两台E425的机子,也是同样的问题,最后都是换小板好的。下次吧上面的网卡拆了看看。

网友:
学习了,遇到好几台都这问题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这个问题能引起卡logo吗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:
卡机死机,一般都是外设有问题引起的~楼主查得很仔细~不错
来自: 微社区

网友(2015-06-10):
这是外设检测不过,然后卡LOGO吧

网友(2022-04-14):
厉害啊,楼主,刚好遇到一个

网友:
这么老的帖子还能回复?话说楼主说的案例还是没碰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