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M2N68-AM 开机跑d0后掉电

楼主(2015-03-24):
华硕主板M2N68-AM 开机跑d0后掉电 在开机还是一样的  内存条换了还是一样  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这板子不用考虑了,,直接干桥,,不行就换桥,,要是不换桥就换板!!

网友:
DO是不过CPU吧!查各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一是开关针电压低,二是桥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以好   是CPU有问题把我郁闷的要死

网友:
看来修主板还得备cpu才行呢

网友:
本人遇到过的三个卡D0的案例,南桥虚焊,bios程序损坏,没装电池,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吧

网友:
桥的问题我修道过

网友:
感觉华硕的板质量越来越来越差,我现在都不敢出了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坏了换把!

网友:
跑D0掉电的话,我看的桥的问题最大,先加焊一下呢

网友:
D0掉电。AMD的CPU。这样看。问题应该有这几个方面。一D0是。CPU以工作要到内存测试。AMD的内存控制是在CPU内的。所以。有这些可能。内存坏。CPU坏。内存接口坏。应该不存在供电问题。如果有供电问题。多数AMD的内存供电关联CPU供电。会直接不工作。如果上面的问题查不出来时。再BIOS和看桥。

网友:
单桥的先加焊再修。

网友:
是的,这机直接搞桥!

网友:
跑D0后掉电是U的问题,不掉电是不是考虑内存啊?

网友:
桥虚焊,BIOS

网友:
CPU 的问题 ?  我遇到过这种板子 跑D0 的 加焊桥好了的

网友:
像是主板或内存总线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DO 00 代码,你其实可以理解为不跑码里维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