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刷BIOS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24):
(图片)

网友:
貌似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是不是没认到

网友:
机器都亮了

网友:
没有见过啊

网友A:
机器是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是什么型号的

HP 15-E065TX

网友B:
刷机工具不对??或者开了写保护?

网友:
版本不对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刷机工具不对??或者开了写保护?

不会吧,拆下了芯片刷的

网友:
bios的容量错了

网友:
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吧,拆下了芯片刷的

编程器刷的?还是换了个新的不同型号芯片上去导致的哦。
编程器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。除非编程器不能识别这个芯片

网友:
是bios里面的BIOS模式设置不对会出现这个的

网友:
头一次 遇见

网友:
没有见过 强大的HP

网友:
没喷到过,楼主在换个版本刷下看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芯片容量不对,程序只写了一部分。

网友:
BIOS版本不对号入座。

网友:
    表示没有看到过这样的

网友:
真没碰到过  这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应该是版本不对吧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试试?

网友:
是不是BIOS有问题

网友:
同意12楼的,楼主检测下

网友:
你的BIOS不被支持,请联系BIOS厂家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了不会弄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,,

网友:
这个从来没遇到过

网友:
BIOS芯片用错了吧

网友:
意思应该是芯片不在列表中,难道现在的BIOS都有了检测芯片型号的功能,就像HP的无线报错???

网友:
估计 还是程序有错

网友:
见师傅刷过多次,但是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,感觉上面的兄弟说的有点道理,版本不对

网友:
换个BIOS试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