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55M-SE2(MS7636)板子反复上电保护的维修

楼主(2015-03-24):
早上在外面做弱电,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,说是同行送了一板子在店里。价钱还没说,先让我搞搞。等到完事之后回店,发现是V星H55M-SE2。打电话给同行,原来是他的一同行朋友当初给配的网吧板子,现在坏了大概60多块,找售后无门,上家也早不干。想想能不能修修好卖了回点血。正巧被我同行碰见,于是拿来一片给我试试。我说可以的,要是都包给我修,手上这片板子就不收钱,不然得收50元同行价。一口答应之后,开始搞起。

板子成色很不错,根本想象不出来是网吧板,修板之前,先量了下12V、3.3V、5V另外还有桥供电,CPU核心供电,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,发现都是正常范围,于是上电。

点触发排针,不出1S便熄火,然后又上电。直观感觉就是缺电压或者电压不对引起的保护。那么就量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:

内存:1.5V,正常
PLL供电:2.9V,不正常,正常是1.8V,偏高很多
VTT总线:1.0V,正常
CPU核心供电:0.9V,正常
CPU核显供电:1.1V,正常
PCH桥供电:1.05V,正常

症状很明显,PLL供电偏高引起的保护,可能有人不明白PLL供电是个什么,它是1156的CPU里特有的一个供电,我感觉类似于AMD的VDDA2.5,具体深入研究我是不了解,反正就是CPU需要的一个电压信号就行,标准是1.8V。高手可以指正出来,这个供电到底是个什么定义。一般这个供电在1156的CPU座子下面的一个MOS管S级可以测量到。

打开图纸,看看这个供电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原来是LM358+一个MOS管子的组合输出,MOS管子是Q53,G级是LM358的1脚控制电压,实际是10.2V。D级是3VCC,实际是3.3V。S级是PLL供电,实际是2.9V。断电后对Q53打对地阻值,发现正常,因此MOS管子不存在击穿的可能性。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LM358控制输出有问题。

图纸上看到,LM358的正向输入端是个1.8V控制信号,一般这个电压端是个设定标准电压。控制LM358和MOS管子输出1.8V的电压出来,实际检测发现,这个脚位已经是2.9V,原来是设定标准的信号电压偏高,导致LM358+MOS管输出的PLL供电偏高,从而引起主板的保护。那么这个标准电压是怎么来的,图纸上看到,居然是UP7707这个芯片发出,外形是个5脚。它的电压输出,也是根据电阻来计算的,公式是:0.8 X 【(R418+R410)/R410】

图纸上,R418是个16K电阻,R410是个12.7K电阻,经过换算,刚好是1.8V的电压标准。实际检测发现,这两个电阻阻值是正常的,那么唯一可能就是UP7707这个芯片损坏。料板上替换个好的之后,果然输出正常的1.8V基准供电,上U上内存,已经妥妥的跑码。

本以为到此结束,没想到跑码老是乱码,下意识的看了下BIOS芯片,艾玛,居然有焊接痕迹,看来这板子刷过BIOS,上官网找H55M-SE2的BIOS,下载之后用编程器刷入,之后就能正常亮代码,V星的LOGO也显示了出来,只不过,键盘没反应,USB没反应……

这又是怎么回事?

量了下前置USB接口排针,发现5V供电才0.38V,量后置IO接口和PS接口,都是0.38V。难怪会没反应。不过修V星板子的大家都知道,USB小八脚供电保护芯片是出了名的爱坏。有不少高手直接就是拆了之后,焊锡吧1脚和7、8脚输出直连。不过我既然是交差,为了美观,还是老老实实的替换了板子上的全部4个芯片,后续结果嘛,自然是全部恢复了正常。做系统拷机1小时,都很稳定,板子应该算完美修复。

之后致电同行,刚好板子的原主人也在那边。当告知主板完美修复之后,那人才道出实情:板子点不亮了,感觉灰很多,于是就水洗了下,放置了2天,之后通电还是老样子。就拿去给自己亲戚看看,自己亲戚也是搞维修,简单刷了个BIOS,发现不行,于是摆手表示修不了。之后就通过同行到我这里来。因此一开始我也纳闷,网吧拆机板怎么可能这么新。不过好在不是大问题,后续嘛,那人表示板子全部给我修。看来这段时间又有的忙了……

谢谢大家!

网友:
我有块P43的板子也是这问题,请问是也是这样修吗,但是那是775的U。

网友:
技术娴熟,看来搞了好几年的维修吧

网友A:
感兴趣的楼主是怎么做到的量各个电压值,不是不出1S便熄火吗?还有楼主在外面做什么弱电生意,方便的话不妨交流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兴趣的楼主是怎么做到的量各个电压值,不是不出1S便熄火吗?还有楼主在外面做什么弱电生意,方便的话不妨 ...

忍着性子测供电,别无他法

网友C:
楼主请问一下,PLL电压是用假负载测的吗?

网友:
像你讲的PLL 1.8v供电,这个真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问一下,PLL电压是用假负载测的吗?

不是,我没有1156的假负载,都是找板子上的测试点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理论结合实践

网友D:
楼主好功力啊。  许久没修台板。  生疏了好多。    还得更新一下脑袋里面的东西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功力啊。  几个月没修台板。  生疏了好多。    还得更新一下脑袋里面的东西了。。

网友:
谢谢啊。。。第一次听说PLL供电!!学习了 大神!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总是思路非常清晰,很有逻辑性,看后就是过隐。

网友:
我昨天遇到个掉电的刷bios好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嘛!!!鼓励你发帖已加分

网友:
这款UP7707好象比较容易坏,还有USB保护管也是容易坏,楼主相当细心,又比较专业呀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只要是不正常就重复上电掉电

网友E:
楼主生意头脑不错呀,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要是跑线得费老劲了

网友:
    PLL供电没有搞明白。电压参数及测试点怎么确认?

网友:
这个板子UP7707 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我手头有块同样的板,掉电瞬间 CPU.、内存 、VTT、PLL、核显 、PCH电压全部出来了,唯独就缺时钟 复位 不知到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图文毕帽,不错!!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忍着性子测供电,别无他法

不用啊,V星主板有短接方法,不掉电量测的

网友:
不是太明白这个1.8的电压?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好功力啊。  许久没修台板。  生疏了好多。    还得更新一下脑袋里面的东西了。。

我也是5年左右没修台板了,感觉还是不复杂。复习一下,学习一下!

网友:
成色好漂亮的板子啊,要是60块板子都是这样就好了,这个钱赚的舒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是5年左右没修台板了,感觉还是不复杂。复习一下,学习一下!

复杂是不复杂。    需要修点板子    回归一下感觉。   本子和台板的东西   。  撑的有点多了,  。

网友:
刚好修了和楼主修了一片V星H55M-E23,板号也是MS7636,可把我搞死了。也是上电就掉电。修了几天。能换的换光了。后来竟然发现是CPU坏了。气死我了。

网友:
手法娴熟的很阿,

网友:
学习了,PLL电压1.8V

网友:
刚刚好 今天就来了这种情况的板   谢谢楼主

网友:
我经常看你的帖子    每次度可以学习到东西、、、

网友:
自己也是做维修的,怎么楼主就这么多图和备件,

网友:
不得不佩服啊 技术老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用啊,V星主板有短接方法,不掉电量测的

请教什么办法啊

网友:
楼主是在外面做监控吗  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生意头脑不错呀,向你学习。

vccpll 是cpu内部时钟锁相环供电电压值为1.8v为正常

网友:
别说的这么专业,行么,大家都没到吃了

网友:
高手真多   向你们学习中

网友:
分析很到位 感谢你的分享 呵呵

网友:
俺是在学习 从来没有听过PLL今天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讲得太详细了,收藏了,看下次会预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想请问一下i系列的板CPU核显供电是必须有的吗?我是指不加显卡的时候?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?

网友:
LZ贴必顶,都是很好的案例

网友:
六小供电其中的一种,楼主厉害,不过我特别想知道如何区分和查找各路供电属于哪些供电,比如核显供电,总线和桥的具体区分方法,楼主这个板还好分点,杂牌的我一看就晕掉了

网友:
分析得很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