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ql-se不跑吗 测试好用的 bios下载 25q80b

楼主(2015-03-24):
华硕 p5ql-se不跑吗,各项供电正常,复位信号正常。刷BIOS正常,万能p5ql-se bios下载,屡刷屡爽

楼主之前上传了二个  说是错误的  我以将其删除  这个是楼主上传的说是正确的 请会员们验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句容 留

华硕P5QL SE.zip

网友:
太贵了吧   10分下载分  晕死

网友A:

上面的BIOS网卡不能用,这个是好是 ,测试过,刷BIOS试了三次

华硕P5QL SE.zip

网友:
骗子   不可以用

网友A(2015-04-23):
最后上传的管用   上面上传错误的我不会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上传的管用   上面上传错误的我不会删

我以经将你说的两个错误的  删除掉了 把你说正确的  帮你传到贴子里面了  请以后上传附件的时候 认真核对  以免造成误会   呵呵

网友:
行不行只有下载来是一下了!

网友:
太坑了吧  我下载的不可以用

网友(2015-05-25):
。。。。。能用么?不敢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BIOS网卡不能用,这个是好是 ,测试过,刷BIOS试了三次

就是这个大家放心下载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