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电脑芯片级维修,需要学习电子知识吗?

楼主(2015-03-24):
搞电脑芯片级维修,需要学习电子知识吗?
芯片

网友:
电子知识是基础,这个要是不会,那你都不要碰了。

网友:
至少要有一点基础的啊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需要好好学习的

网友:
搞芯片级维修必须懂电子知识,要不然MOS管、三极管、电阻、电容坏你都不会测量、判断。

网友:
这是明知故问啊 芯片就是电子 没电子那来的芯片啊

网友:
当然要,要不怎么看图纸。

网友:
一个初中生的电子基础都可以学!!主要看你努力不努力!!

网友:
就算不是精通也要略懂吧

网友:
要,但不用太多的

网友:
这个是问题吗?虽然是搞维修动手能力第一,基础知识也不可少,要不然怎么修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