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CPU供电奇怪波形

楼主(2015-03-24):
这个板子12V短路,测的CPU一组供电短路,换了一对场管,不短路了,但是还是不亮,

场管对换过了,还是这样  主芯片是up1625p,求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建议把芯片也换掉

网友:
把电源芯片换了看看怎样

网友:
同楼上,换芯片看看怎么样

网友:
手上没这种芯片

网友:
换供电芯片

网友:
去掉场馆  波形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