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版号06253-4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3-24):
06253-4
DELL版号06253-4。待机0.009,触发到0.25A掉电。测发现无CPU供电。CPU无开启,来自EC的48脚

查内存供电的PG有到EC的16脚

测试有3.3V,但EC不发出IMVP_VR_ON,换了EC居然只能上到0.035A掉电。EC的型号一样。小型号不同,不知道可以不?哪位同学帮我分析下

网友A:
如果是NPCE的EC的话,我去买芯片的时候,人家告诉我,小型号也必须相同。
另外,这纬创代工的,好像还有PG吧?你就查了内存的PG,你也不看看其他的PG?

网友:
查下3.3v 5v 后期隔离电路看电压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NPCE的EC的话,我去买芯片的时候,人家告诉我,小型号也必须相同。
另外,这纬创代工的,好像还有PG ...

其他PG也正常了

网友:
HM65平台的话跑码了才出CPU供电

网友:
顺路也过来看看啊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上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搞定,给客户换班了,惭愧啊

网友:

EC要收到RUNPWROK后,才发出CPU的开启信号。我把这里修好了。发现有CPU供电了,还是要掉电。现在是待机正常,触发到0.7A左右掉电(2秒左右)。CPU复位都出来了,BIOS刷过。求高手分析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