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0G无待机3 5 V输出,每修好一次,坏一次,求高手指点啊

楼主(2015-03-24):
请问各位同学大侠们。我这几天在修一个ACER 4750G的电脑 待机无3 5 V输出。换一块3 5 V芯片就好了。但是,装好电池关机放一晚上,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开不了机了,又无3 5 V输出了。于是又换一块 3 5 V芯片,又好了现在没有开机试了,就让它插上电池过几个小时再开机看还能开机不,,,这是怎么回事啊?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!

我第二次检查发现5 V上管D极与S极有39欧姆的值。于是换了个上管。D S 值增加到正常的670几了。是不是上管有漏电,所以电池插上放一晚上,19V直接击穿该上管流向相位脚后,把芯片烧了呀。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?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啊?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。插上电池不是19V,是11点几伏哈。刚才说错了。大哥们指点一下吧,我都把3 5 V上管下管四个管子都换了一遍了,现在在插上电池关机放一边中,等四个小时再看开得了机不。不知道我这样的维修方法和分析合不合理,检查得对不对???

网友:
这机器不知道你说你的公共点只有11V是什么意思,如果你有示波器,这问题就基本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我是说,只上电池,不插适配器,所以公共点只有11V多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小东西有问题  慢慢查吧

不知道你说的小东西,只是指3 5 V周围的小电容之类的吗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没有找到正真的毛病

网友:
就是呀,不确定呀,麻烦大神们指点一下迷津,给点思路啊

网友:
现在开机都是好的,过了一个半小时了

网友:
刷个EC BIOS 看看先吧,

网友:
上下管保护电路看看是不是出问题了

网友:
估计这样就已经好了,上管有问题引起的,要换全换掉

网友:
电池模式当然是11V喽

网友:
滤波电容换了去

网友:
3V-5V  红色电容换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听大家的,我把3 5 V 上下管,红色电容,升压电容都换了一遍了。现在能亮机,就是不知道放一晚上明天早上还能不能正常开机,如果能。。那就维修好了!汗   我想把握性很大了可能最大原因还是 红色电容的事儿。原来6,3V 220UF的两电容我都换成了6。3V  330UF的电容。。。谢谢大家,明天我再说最后的结果。。敬请期待!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上管是19V过来的  如果只有30多欧很有可以烧掉的

网友:
又出现了个新问题,现在我把它重装WIN7 64位系统,刻好重启安装的时候,卡在LOGO不动了,和我昨天装它成XP一样
求解释!!

网友:
查下周边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现在各大电感,对地值都很正常的

网友:
3 5 V周边也未发现短路的零件啊

网友:
多谢大家帮助,如大家所说,今天早上开机正常了,此机修复,谢谢,学习了!

网友:
吧上下管换了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。

网友:
楼主好,我只是一个小学徒,唉 什么都不懂

网友:
这种情况  一般都是漏电

网友:
哦,我也是个小小白,多谢大家分析帮助我修复此机!

网友:
如果是上管,开起来后应该不久就会烧了的

网友:
把三五伏虑波电容换了。

网友:
楼主,刷BIOS了没?还有可能是键盘问题哦

网友:
filter capacitor of main vrm please replace.dont test capacitor straight replace

网友:
其实原因已经分析得很明确了,只是你不敢确定

网友:
没刷BIOS,键盘也没换,前天放了一晚,昨天烤鸡都正常呢。看今天早上如果还能开得起机,就彻底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今天早上开机正常,确定没问题了。不过还要烤天机,下午发货出去

网友:
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可以,别问为什么,我把桥弄烧了,才修好。,

网友:
你卡LOGO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擦了下硬盘金手指部份,就好了,可能是氧化了,看起很脏

网友:
把那几个管子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真正原因是电解电容吧

网友:
要等它不出3V 5V的时候测试条件 哪里不对查哪里

网友:
很可能是MOS管软击穿

网友:
故障应该还在电源部分,3V5V分支电路那里微短,那才是病根所在

网友:
谢谢分享,我本来以为是TON脚设置问题呢,原来是电源过来的电容

网友:
220的电容漏电 你换待机芯片的同时加热了电容 史他正常 第二天就不行

网友:
此机3V5V滤波电容是通病,修好多台了

网友:
我是小小白,多谢大家指点。此机已修复,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,如楼上所说的

网友:
维修的日子是很艰苦的

网友:
我也有块这样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