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5-571g-515g z5wah la-b162p bios

楼主(2015-03-24):
acer e5-571g-515g  板号 z5wah  la-b162p   bios

acer e5-571g-515g z5wah la-b162p bios.rar

网友(2015-04-27):
刚好用到。谢谢了

网友:
正需要        谢了

网友(2015-06-16):
刷了不亮

网友A:
有没有这个EC的内部程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这个EC的内部程序啊

这板子的ec 需要写程序的

网友(2015-10-22):
thank you ,正好要用

网友:
我有一个 样板,上面的BIOS换过来就不亮了.

网友:
不知你这个行不行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这个EC的内部程序啊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07240-1-1.html
这个板子EC内部程序在这里

网友(2017-06-10):
能亮机吗?下载试试

网友:
刷了不显示,之前灰屏

网友:
刷了不亮+1
請問誰有正確的BIOS?

网友:
刚修加电一个 没CPU供电 下载试试

网友(2018-11-06):
刷了不显示,原来不亮

网友(2019-04-13):
有没有LA-B991P这个版号的?????????????

网友(2020-02-24):
我有一个不触发的,3V和5V都有  就是不触发!!!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

网友(2020-04-11):
我的机子也是:e5-571g-515g 的。主板型号也一样,刷上去开机慢!

网友(2023-03-28):
开机灯亮 3v5v有   触发后电流一点反应没有的  下载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