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110 集成显卡 PL7无供电 已经修复

楼主(2015-03-24):
一台DELL N4110 开机电流1.1A 左右,无显,而且电流跳变一次,应该是显卡问题。拆机测试集显没有供电,其他电压都OK。 自己观察PU4 引脚周围比较脏,清洗
重新焊接无效,还是无集显供电。尼妈,换新IC,尼妈还是没有供电。

还是要按照时序来修,
1脚EN 3.3V,正常,集显供电要跑码之后才有,SYS_PWROK有3.3V啊!传说中的U25也无效了,继续SYS_PWROK下站U4的4脚SM_DRAMPWROK_R,这个信号也有1.5V正常啊。我这个菜鸟没有头绪了,尼妈,低温吹一下SB,开机这下好了电流0.46A了,完了是不是我吹坏了,无会啊180度那么远距离。抽支烟陷入深思中·········
   0.46A 这下连独立显卡都没有供电了,既然这样那就看看独立显卡供电,测EN低电平,EN跑电路来到U11,2脚+3V_GFX低电平,接着跑
DGPU_PWR_EN低电平,难怪+3V_GFX没有3.3V,那就继续查DGPU_PWR_EN糟糕了,这个信号直接到桥里面了,难道真的SB挂了(忘记说了之前SB EC BIOS都刷过了),我真的不甘心,于是便加焊了SB````此处省略200字。 NO 还是一个了样。我觉得冥冥之中上帝告诉我,SB没有坏。于是先从简单的最后一招换U,尼妈·····
正如大家看到的········我自己分析可能CPU供电芯片周围因为进水导致漏电, PU4的16  17 18脚SVID与CPU连接,所以烧了U,这仅仅是本菜鸟的拙见,希望各位高手指点,从我的描述中大家可以看出,我对时序并没有十分清楚,望高人指点(看来厂家还是不要把U的供电设计在容易进水的位置)

网友:
进水导致烧cpu

网友:
还好没弄出问题

网友:
我是菜鸟,也不至于搞出问题,请相信我

网友:
冥冥之中天意决定。

网友:
2代的U 还是比较容易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