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5-03-24):
开机电流0.35,目测CPU供电以下的问题,测了下各大电感,果然CPU供电没出,测了下95831的条件,23脚VIN是19V,22脚VDD为5V,7脚VR_ON为3.3V,4、5、6脚VID都是1.05V,都正常,于是换下CPU,安全为上换了两个,故障还是一样,又换了两个95831,故障依旧,上网查查,果然G470不出CPU供电是通病,断开24脚的电阻,CPU供电出来了,确定是南桥没有发出H_CPUPWRGD,最后换南桥好了,于是整理了下图片,图片都是网上大神的,本人只是整理下,方便自己和其他需要的朋友:

网友:
95831 不出CPU供电,不好修,

网友:
太需要了,正好有这个机器

网友:
不好弄,要有点位图就好些

网友:
95831饼哥有专门介绍的哦!!

网友:
多學習了一點~謝謝你

网友:
就是同意楼上  g470 不出CPU 电是笔记恶心

网友:
恩      这个是南桥经常搞这个故障 65的南桥

网友:
还有那个乌龟壳  也容易坏

网友:
U和桥爱坏吗?

网友:
看着部分图片眼熟……似乎出自我手

这个机器 桥 u 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

网友:
这机器,南桥在中间很容易变形啊,

网友:
这鸟机器的南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坏。。。遇到很多台了 坚决不出CPU供电 都是换南桥好的 遇到过2台CPU也一起坏了的

网友:
现在的难修啊

网友A:
南桥出这个信号之前还需要其它条件的,楼主不查这个就直接换南桥,如果不好呢

网友:
CPU pG不是CPU电压出来后才会发出的吗

网友:
手上刚才有一块,准备做PCH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出这个信号之前还需要其它条件的,楼主不查这个就直接换南桥,如果不好呢

查过之前的信号,确认了才换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CPU供电南桥问题,而且CPU也有可能跟着一起坏

网友:
95831有时说断开24脚如果出了供电 ,cpu芯片就没问题,有的说,也须有问题,95831不出集显和cpu供电很难搞

网友:
这大概是G470的通病了。

网友:
很好。时序很重要。这个一下也不可能没种机型都掌握的很好。也需要积累经验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桥确实坏的多

网友:
是通病吗?小小白路过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  这种问题有些是 PCH引起的

网友:
嗯嗯  鼓励

网友:
正好碰见了,直接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又学习了一招

网友:
还有一些 不出集成显卡供电的 也比较头痛

网友:
这个问题 有时候好修 有时候不好修

网友B:
没看明白 去掉那个电阻 代表什么意思 那个电阻引起了什么原因? 去掉不就悬空了么?那个PROG1是什么意思来着 想不起来了
shqqqqqqqq
看数据手册--这个脚的解释就知道了
详情

网友:
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,真是及时。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 和好

网友:
好吧,终于遇到一台,换桥也不好的。郁闷!

网友:
这机子南桥爱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。学习了。让无进步不少。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南桥经常坏

网友:
我手头一个g470的 雷打坏了 南桥都换了 还没好 头都大的

网友(2015-05-11):
H_CPUPWRGD这个信号是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吗

网友:
我最近也遇见两台不出CPU供电的机,19v断线了,直接飞上去就OK了

网友:
这款机南桥和CPU都成通病了,加一下南桥用一到两个月都返修。

网友:
这机器修了很多台了 百分之八十都是HM65南桥坏 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经常搞这个故障 65的南桥

网友:
感谢楼主,下次遇到这种95831 不出供电的 会修了

网友:
很难找,需要细心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很多问题,坏的多!

网友:
是CPU没收到桥的PROCPWRGD , 然后没发出SVID?

网友:
通病机子了 搞很多了

网友:
这类机器都是同病嘛。 桥的过?

网友:
我断开 电阻 后有cpu供电 就先刷个boss 然后换南桥,首先是要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h-CPUPWRGD不是chucpu供电后有的吗

网友:
好经验 下次试下楼主的方法

网友:
这是G470的一个常见通病,楼主也很强

网友:
这机器确实通病挺多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 我又长见识了

网友:
G470好像有这个毛病,不出CPU供电

网友:
24脚的电阻是待机芯片的吗?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真的是太不好修了啊

网友:
学习了刚才手上有一台做了一个实验 但是主板修好了 CPU也是坏的 悲催啊

网友:
论坛里有文章找到那个点的,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刷BIOS一般就能解决

网友:
请教下 H_CPUPWRGD 0.8V正常不!

网友:
我遇到过EC坏的   不出CPU供电      还有电阻坏的   就是没碰到到南桥和95831坏的

网友:
换桥试一一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明白 去掉那个电阻 代表什么意思  那个电阻引起了什么原因? 去掉不就悬空了么?那个PROG1是什么意思来 ...

看数据手册--这个脚的解释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修到很多了

网友:
以后修,不用测了,直接干桥芯片。。…………

网友:
我遇到了一块 也是养问题  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 也修迷糊了

网友:
学习了  个人觉得应该先刷BIOS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断线吧,换桥没有意义的

网友:
断开24脚的电阻,CPU供电出来了能亮机吗

网友:
好很好,长经验了。。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