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3SD REV.5.1

楼主(2015-03-24):
板子故障不开机,待机3V 5V 都有!
待机电流0.012
板子PM_PWRBTN# 待机的时候没有电压!按开关键  PM_PWRBTN# 没有任何反应

板子 刷过BIOS 不行 换过EC也不行 桥加焊过 也不行
板子有点位图 和 BIOS 没有图纸
按 开关键  EC 125脚 有 高低高的 跳变   PWRSW
14脚EC_RST# 待机的时候一直3.3v 用镊子故意拉低 PM_PWRBTN# 会有2.9v

IT8572E AXS 的型号
我用IT8572E AXA 装上去的.   不知道 能代换不

网友A:
是不是二修机   查一下开机触发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二修机   查一下开机触发条件

IT8572E AXS PDF 有吗?
IT8572E AXA 和 AXS 后缀可以代换吗/

K53SD REV.5.1 图纸也没有呀

网友B:
查下EC触发电压有没有起来,,是不是到接口之间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下EC触发电压有没有起来,,是不是到接口之间断线了

PM_PWRBTN#  没有电压 没有 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