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ZOTAC索泰 ZT-A55FM2 BIOS

楼主(2015-03-24):
     复位灯两三秒闪一次,供电正常,拆过网卡、声卡,断开了IO IT8758E的复位脚,故障依旧,求思路,求BIOS,主板上的版号:W7A55F2M1

补充内容 (2015-3-30 16:01):
此板客户拿走,结果刚好他那里又来一台FM2机器,客户换上CPU结果点亮了,是CPU问题!

网友:
换过CPU没得???换了不行就干桥!!你这种板子都是这样的!!

网友:
摸摸有没有芯片发烫、。没有的话刷刷BIOS、。再不行直接干桥、。我这几天接的都是这样的板子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