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啊,aoc显示器高压板上面的

楼主(2015-03-24):
Q805被烧坏了,下面那个Q806是好的,请问下这是什么?

网友A:
这个不就是mos管嘛!

网友B:
AO4620复合型场效应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就是mos管嘛!

真的吗 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MOS管呢,请问下这两个哪一个能替换它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O4620复合型场效应管

谢谢,谢谢,请问下这两个哪一个能替换它呢

网友:
有编号  可以在网上找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谢谢,请问下这两个哪一个能替换它呢

都不能代换

网友C:
我找了下还有几个也是8脚的芯片,麻烦你看下有可以替换的不

网友D:
你发的图片是PWM芯片.而显示器上的是MOS管/牛头不对马嘴.你看来是一点都不懂.和迅维联系联系..那怕是远程学个基础你比你在这瞎问强

网友:
mos管复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发的图片是PWM芯片.而显示器上的是MOS管/牛头不对马嘴.你看来是一点都不懂.和迅维联系联系..那怕是远程学 ...

我发的第一张就是显示器上面的啊

网友:
这个用4606就行了。

不过肯定返回来。原因不好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找了下还有几个也是8脚的芯片,麻烦你看下有可以替换的不

都不能代..........

网友:
蛋疼 改个高压板不就好了 十块钱成本 黑他150

网友:
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吧

网友:
两个是一样的,复合管

网友:
直接改个高压进去,安全可靠········烧芯片那些估计还有别的东西有问题的。就算能用也不会用得很久

网友:
  mos  管    坏了 可以用4606 代替  我们这就买了  好多

网友:
直接改通用高压板,稳定有安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