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41网卡问题?

楼主(2015-03-24):
GA-G41MT-D3,系统里面发现网卡,但是驱动安装不上,手动安装了在网卡项展开还是有黄色的感叹号!请问给位大虾这个问题怎么修啊?谢谢大家指教下。
技嘉

网友:
遇到好几次了 换了网卡芯片不行 加外置网卡

网友:
bios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。你为什么不先软后硬呢

网友:
加外置的吧

网友:
将原来的网卡驱动删了,上官网下一个装上重启一下

网友:
没有用 我刷写了BIOS。

网友:
极个别板是网卡旁边的93C46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把声卡拆掉试试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帮助,在BIOS屏蔽网卡,加了个独立网卡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