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二修板的多故障维修经历

楼主(2015-03-24):
                 一片二修板(ASUS F83VF)多个故障维修经历
板号:ASUS  F83VF  PM45+IBM+NV
故障现象:拿到手上时3V电感短路,无待机芯片。
维修过程:
1、这是客户拿来的一片裸板,检查了一下外观,发现待机芯片已经被拆除,3V下管也拆了,3V电感被翘起,3V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也拆了、EC被焊过……总之,从外观来看,算是比较惨的。
2、上家为什么动了这么多地方呢?先打打阻值吧,万用表随便往3V电感后端一捅,二极体值40多,明显有短路。可是这3V去的地方比较多,接上电源小烧一下,发觉EC南桥有些微热,于是直接拆附除南桥和EC,再测,发现还是不正常,再烧一下,发现网卡也有些热,二话不说拆网卡,拆完后阻恢复正常。
3、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是RT8206A,找了个RT8206B装上,顺便把其它缺件也补上(包含南桥和EC等)。补完件后,插上电源,发现无待机电流,3V\5V电感无输出(预料之中的事),从电路图 中可以看到,这个待机3V是由5V线性电压直接开启的,待机5V是EC得到供电、条件正常后开启的,如下图:
4、所以,这片板目前应该先把3V待机先修出来,这时请出神器波波,测出电感后端、上管G极、REF5V线性……的波形如下图:
5、从上图波形中可以看到,3V电感后端和上管G极都有出来瞬间,但只持对了100US就消失了,像这种情况,一般是反馈电路出问题导致的。从下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,3VFB反馈脚直接由+5VAO5V线性)上拉:
实际测量32脚无电压,断定R8142电阻坏,实测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,电阻值变成无穷大了,如下图:
6、更换0欧电阻后,3V电感正常输出,如下波形所示:
7、这3V待机正常后,EC工作条件满足,EC就要发出开启信号VSUS_ON,去开启5V待机,如下图:
VSUS_ON继续控制Q9108A导通,Q9108B截止,继而控制Q9105导通,将+3VO转成+3VSUS,+3VSUS通过JP9102结点改名为5VO_ENBL,同时这个+3VSUS经过9100受控于FORCE_OFF#信号,如下图:
8、实际测量5V电感无电压输出,再测RT820614EN1为低电平,排除被FORCE_OFF#拉低的可能,直接测Q9108B5脚为4.9V高电平,如下图:
这肯定不对啦。再返回去测VSUS_ONQ9108A2脚)为低电平,那就说有EC没有发出VSUS_ONEC要想发出VSUS_ON,除了要满足它的供电、32.768K、复位、适配器检测……等之外还要读取BIOS配置脚位。
9、下面测了一下BIOS8VCC3.3V,再测1256脚波形,发现第1脚片选、第6脚时钟、第5脚数据输入都有波形,唯独第2脚数据输出波形,判断BIOS损坏,如下图:
10、网上下载BIOS后,更换BIOS芯片,再通电,BIOS第2脚波形完美出来了,再测5V电感后端的波形也正常了,如下图:
11、插上电后,已经自动上电了(华硕的机器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),电流上到了1.056--1.2A,按下开关也能正常关机了,关机后待机电流是0.024(有点偏高),如下图:
12、此时以为就这样修好了,可往往事与愿违,新的故障又在等待着我。再按开关已无任何反应,变成了不触发,拔掉电源断电一会,再插上电又自动上电了,按开关关机后,再按开关还是不触发。
       重新理清思路:(主板断电后能再次自动上电,仅仅说明桥的条件已经正常,)正常关机后不能触发,应按不触发修,重新查EC条件,发现LID_SW#信号为低电平,找到LID元件U4501,如下图:
U45011脚有3.3V,测第3脚无电压,拆除U4501后,LID_SW#恢复到了3.3V正常,如下图:
此时再按下开关,电流哗哗的漂上去了。今天就先修到这里,明天继续。
看帖要加分啊!

 会员11132492元2022-11-17 19:14

网友:
看大神修本就是爽   我什么时候能这么厉害

麦毅诚 -5 抵消胡乱加分!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。好像用的双棕示波器。羡慕

网友A:
LID_SW#是什么信号?还有把这个芯片拆掉,不装了么?

网友:
牛人啊,三言两语讲了很多重点的东西,维修技术100分,语文101

网友:
修的太厉害了

网友B:
FORCE_OFF#是什么信号呢??

网友:
存钱买波波去
没有波波修供电好累~

网友:
好牛掰的说呀

网友:
  黄总威武,感悟颇深,

网友C:
老黄,要是女人爱好维修,也不知道多收女人会被你迷死。

网友D:
看3V电感的波形像欠压保护呀,黄老师怎么想到是反馈出问题的???RT8206反馈出问题会欠压是吗???

网友E:
黄老师,牛X!加分了。分不多意思一下是要的,不知还记不记得我呢?

网友:
黄大仙果然是名不虚传呀

网友:
老师 你修机太厉害了 看不懂

网友:
高手呀,经验老道呀!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_SW#是什么信号?还有把这个芯片拆掉,不装了么?

开关机休眠信号,这个芯片应该得到3V线性电压后是管理LID SW#信号输出的,同时也经过R4506电阻上拉进行高电平工作。

网友:
真是高手在民间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看3V电感的波形像欠压保护呀,黄老师怎么想到是反馈出问题的???RT8206反馈出问题会欠压是吗? ...

反馈电路引起的掉电从时基方面来说,它的时间非常短,比那些后级故障引起的保护性掉电要快的多……实地有详细分析啊。你忘记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反馈电路引起的掉电从时基方面来说,它的时间非常短,比那些后级故障引起的保护性掉电要快的多……实地有 ...

我们当时培训没讲这个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ORCE_OFF#是什么信号呢??

华硕专有的 强制关闭  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黄,要是女人爱好维修,也不知道多收女人会被你迷死。

呵呵,这个可以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黄老师,牛X!加分了。分不多意思一下是要的,不知还记不记得我呢?

看到你名字就记得

网友G:
asus 在LID不正常的时候可以自动触发到正常亮机的不多

黄老师这个二修板子修的新云流水……大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asus 在LID不正常的时候可以自动触发到正常亮机的不多

黄老师这个二修板子修的新云流水……大赞

我这机器LID信号不正常是不会亮机的,因为屏幕背光受LID控制……

网友:
黄老师技术非同反响呀,我过十年也没这水平呀。看来修板修得太少了。

网友:
黄老师,好强悍啊

网友:
BIOS的2脚不正常的波形是怎么样的?

网友:
高手就是不一样呀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案例很有警戒意义!
无论那个PWM供电的下管拆除或者G极断路只要一通电不用按开机都是这样死一大堆零件!大家维修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3V电感的波形像欠压保护呀,黄老师怎么想到是反馈出问题的???RT8206反馈出问题会欠压是吗? ...

芯片启动后,在一定时间还得不到反馈,超时保护。

网友:
真厉害,现在示波器都不会用,遇见掉电那些都是让师傅修的,看来得好好补习了

网友:
大婶很牛逼

网友:
请问大师:LID_SW#是个什么信号,有何作用?

网友:
牛   不过话说有示波器修起来还是挺好修的

网友:
在黄老师的帖子上,不断的成长。。。

网友:
来自: 安徽
黄师傅 就是牛啊 好精湛的维修思路 膜拜啊!

网友:
老师太厉害了,我要是达到你那水平,我就发财了

网友:
大神发帖子 我喜欢
期待下次

网友:
这术维修代价太大呀

网友:
修的真牛啊

网友:
理论知识好强大的

网友:
楼主计术真心不错啊

网友:
原来芯片反馈断了还会自动保护阿,我以为就欠压,过压 才会保护呢

网友:
大神膜拜

网友:
太给了啊,我估计没希望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太好了

网友:
这不修完 吗?怎么还明天继续!

网友:
待机有点偏高也是因为LID_SW#被拉低的缘故吗?

网友:
我的神呀,太牛了!

网友:
波波是有 不太会用

网友:
修二修机感觉好累 啊

网友:
好强啊,等有时间要去好好学学

网友:
这个波形能想到反馈,学到东西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黄总太厉害了 FB反馈问题时基都比较短

网友:
此贴受益非浅,老师就是老师,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维修人员就得有这样的思路~!!!

网友:
这种板子一般都是没把电源 电池去下就拆屏线造成的

网友:
高手,,值 得学习....

网友:
最头疼的就是修二修板了 ,有的搞得乱七八糟。

网友:
经验贴,受教了!感谢黄老师的分享呀!

网友:
欠压或过流的情况下,电压持续的时间会比100US长很多吗?

网友:
高手啊 二修机也修的这么起劲 我看到二修机都不想动手 心理想到换板吧

网友:
修机利器,波波

网友:
楼主写的好细腻。

网友:
精华之片,先收入备用。

网友:
技术真好 佩服

网友:
华硕不会没有图纸吗

网友:
楼主厉害,很清晰的思路

网友:
黄老师写的太给力了,看完看很受启发啊

网友:
楼主是真厉害啊,有多少人接到这种二修的机器不是去换板子的。

网友:
这二修修的好累啊,有示波器修电压真给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