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 r230 打印进纸不了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3-24):
求大神 教教。

网友:
换搓纸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好不了几天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然后还那样

网友:
步进电机光栅脏了,拆开清干净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,那个我擦了下,现在打印有时可以有时纸一点都不进,只听到轮子在转声, 换搓纸轮的话有下边和上边的,换哪里的?大神。。

网友:
这个嘛你得看看传感器了,这种问题我个人认为进纸传感器不灵敏了

网友:
换搓纸轮,上下一对的,最好原装的,不然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问题 大多是不进厚纸,如果是这个问题,可以去TB 买一整套改良版搓纸组件(搓纸轮、分页轮、还有两个弹簧),装上去就可以了,

网友(2015-05-03)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一般都是搓纸轮部分异常,换原装不夹张,国产加厚有夹张现象,如果是打印彩喷纸,你可以看看介质是否掉涂层!!!

网友:
换搓纸轮, 这个打印机搓纸轮好坏,

网友:
应该是搓纸轮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