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H61N 不过内存 求助

楼主(2015-03-24):
   今天一同行 拿了一块 主板来说是 没显示,一伙计开单 留了下来, 然后就拿去搞 没搞好,然后我也拿来看了一下,故障是不过内存 ,拔掉内存 会报警,插入内存 就不停重启,  内存工作条件都测了  都ok 的。 BIOS  刷了       桥也干了,搞来搞去现在也不知道咋搞了,看见  onda 的板子我就头疼,特别是h61的 ,不知各位坛友 有没有修过 这 板子?

网友:
用DDR3的打值卡把内存的所有电压和阻值全部打一遍,应该就能找到问题了

网友:
要看LPC诊断卡看代码是多少,上内存掉电不一定是内存代码。

网友:
有些伤内存掉电的是BIOS坏了。

网友:
内存阻值打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