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色线短接不行,但可以开机、、、郁闷

楼主(2015-03-24):
今天这个电源好奇怪,我用镊子短接绿色线,电源不可以转动。。。。

用万用表测试5V。。。我插上主板开机,可以开机。。。。。。

我不甘心,,然后又把电源从主板上拔下来。用镊子又测试一下,电源还是不能转动

插回主板又能正常开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???大虾们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A:
镊子插错地方了   或者镊子不通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镊子插错地方了   或者镊子不通电

我用镊子插别的电源又好。。。呵呵,真的见鬼了

网友:
换个电源用镊子在试试

网友:
有这么神奇吗!!这个我感觉不现实

网友:
你试试用万用表量绿线,再用你的摄子插一插

网友:
你是搞错了吧,绿线要跟地线短路,电源才启动

网友:
电路有短路  打阻值  找找看

网友:
绿线和地短接就可以了

网友:
今天这个电源好奇怪,我用镊子短接绿色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请问你的身体接地吗?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资料,谢谢了

网友:
有些电源要带负载才可以起动的。

网友:
无负载保护停机了

网友:
赞成楼上说的。一切都有可能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