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达电源故障维修无思路了!

楼主(2015-03-24):
一金达电源,AT2005B单芯片结构,待机与PS-ON电压正常,短接绿黑线风扇转3、4秒钟停,电源启动不成功,拆下三整流管测试正常,后级输出所有二极管测试过都正常,电容无鼓漏等现象!前级功率管及周边元件正常。后级输出部分的三极管等也测试正常,现在无维修思路了!高人请指点。风扇能转问题一定是出在输出部分吗?

网友A:
二楼的你搞些什么鸟出来,不是来学习的你来这吃屁!无聊的东西!期待大师出来!风扇转故障单位就是可以确定在后级输出部分吗?

网友:
现在后级输出的电容我又全部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!

网友:
5楼的有理,同时注意换件后的焊点别短路,我吃过亏,本来修好的电源,就是焊点短路造成保护,反检查才发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楼的你搞些什么鸟出来,不是来学习的你来这吃屁!无聊的东西!期待大师出来!风扇转故障单位就是可以确定 ...

先放一放,改天在修,估计就有思路了

网友:
多谢大神指点!!!!!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很多,特别是用过几年后的,
我遇到过一个是短绿线风扇转,接个硬盘负载马上就停转,电容没有鼓包的,拆下来测貌似也正常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呀,所以风扇才转一下停了,建议检查一下快恢管有无短路,稳压管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