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71612t,上鲁大师就自动关机,谁有思路说说啊?

楼主(2015-03-24):
索尼这款机器,拿来时是黑屏,吹完显卡一切都ok,上鲁大师加压,显卡,cpu,主板温度都没有超过70,自动关机了,在开机依然能开机,不用鲁大师使用其他都正常,谁给我个方向和思路啊,一开鲁大师就不行,不开一切正常啊,求救 啊?
cpu

网友:
是不是打开鲁大师压力测试就关机啊

网友:
大师送你两字,显卡

网友:
这么奇葩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呢

网友:
换显卡吧,另外你是不是改了风扇长转了?是的话把它改回来试试。

网友:
散热问题没搞好吧,要么铜管有问题,

网友:
重装鲁大师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不良了

网友:
如果不开鲁大师一直能正常用 那就别开了 反正客户又不用鲁大师

网友:
换你自己的测机硬盘做个系统试试。遇到过客户机器系统有问题,测试时就温度太高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到一台式机也是,用鲁大师就报温度高关机,用AIDA64来测温度正常,直接还给客户,也没见他再来,应该是软件报错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