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显示器亮一下灭换灯管后出现亮线

楼主(2015-03-24):
求助 三星显示器亮一下灭换灯管后出现亮线,怎样回复客户

网友A:
出现亮线就是屏有问题了

网友B:
告诉他修不好,还回给他……

网友C:
拔掉一根灯管,跟客户说屏坏了 修不好了

网友D:
  哈哈哈      你摊上事了   这是你把屏给人家搞坏了

      之前亮一下就灭    能看到显示多久      太久了    就不好 说话了

  要是看不到显示就好说话了    就说之前没看到现象  现在弄亮了 才看到亮线

       你之前就跟客户说好  换灯管有风险就不会这样了  亲

网友E:
三星的换灯是比较危险 ,我的运气比你好一点,客户拿回去几天就出现有线了,在拿过来直接跟他说修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三星的换灯是比较危险 ,我的运气比你好一点,客户拿回去几天就出现有线了,在拿过来直接跟他说修不了。

修不好就退银子

网友:
同一问题保修一个月,这个是可以另外收费的

网友F:
出现亮线,用哪个修屏亮线的T型加热工具加热焊下,试下,可能好,也可能好不了。

网友:
你告诉他屏电路保护才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出现亮线,用哪个修屏亮线的T型加热工具加热焊下,试下,可能好,也可能好不了。

还是老实说比较好  你这样做很容易扩大成一个大亮条  我干过一次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拆屏换的灯管,有可能把软排线碰着了,现在一根线,慢慢会越来越多的

网友:
就说。。闪的时候。。导致故障扩大。。。出现的这个问题。。。是屏被闪坏了。。哈哈。

网友:
就说屏以前就不好了

网友:
老老实实把钱退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出现亮线就是屏有问题了

是啊,屏坏了

网友:
照楼上几位给你出的主意做吧,兄弟,别无良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告诉他修不好,还回给他……

他的显示器是亮一下灭,亮线出现位置在屏右边4cm处,是青色的,在白色背景下,亮线不明显。收了60元,换灯管保三个月,给客户说我修好后,发现屏右边有条亮线,问客户原来有没,客户说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拔掉一根灯管,跟客户说屏坏了 修不好了

以前,再收lg显示器时,有一台就是亮一下灭,拆开发现灯管有一根没接,接上去好了,但用几个小时后,屏幕就花了,发现显示器有暗病,收赔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哈      你摊上事了   这是你把屏给人家搞坏了

换灯管前,客户一直搞价,我也没说风险,反正是换完灯管,收钱,客户走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