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笔记本装的WIN8系统,如何改WIN7

楼主(2015-03-24):
hp笔记本,设置啥都不管用,一开机就进WIN8系统,LOGO还是HP两个字母,就进去了,设置启动项,USB启动光盘启动都不行!这个要怎么才能装系统呢。有高手指点下!

网友:
这种最好去问度娘,HP一般是按F9,如果不行,就按FN+F9

网友:
直接打官方客服帮你改BIOS

网友:
不知道了。应该是BIOS吧

网友:
百度一下就知道 了
我常是这样解决

网友A:
进WIN8点重起,按F10就设置BIOS ,UEFI模式设为兼容的哪个模式。然后按F9选你的U盘起动,进PE系统,在把硬盘GPT格试,换成MBR格式,在重新分区就可以装WIN7了

网友:
现在的本不是按F几的问题了,有些要关加密的,有些coms 要更改系统

网友:
这文章写的那么好

网友:
在WIN8系统中也可以安装系统

网友:
装系统可以不用进PE,在WIN下装也行,要是装上后不能用就改硬盘模式,删硬盘的扇区。

网友:
改BIOS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个得进BOSS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WIN8点重起,按F10就设置BIOS ,UEFI模式设为兼容的哪个模式。然后按F9选你的U盘起动,进PE系统,在把硬 ...

我一般也是按这个步骤来做的,基本上都可以

网友:
实在不行,找度娘

网友:
说白了用清除扇区数据这一功能 1分钟左右,重新分区,做系统就OK

网友:
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WIN8点重起,按F10就设置BIOS ,UEFI模式设为兼容的哪个模式。然后按F9选你的U盘起动,进PE系统,在把硬 ...

对的,对的。 不过HP的机,BIOS跟别的机器不一样,

网友:
这种问题以后还是问度娘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