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 ATX电源的维修

楼主(2015-03-24):
近日来无事找了一个闲置的长城350P4电源,上是后发现风扇转了一下就停。应该是保护了。所以直接从反馈电路那部分入手。果然是12V反馈电路中的一个电阻由于阻值变低所致。换上好电源的各路电压输出正常。维修ATX电源主要从交流部分先入手,确认交流部分没有问题后再到辅助电路部分,如果以上都正常,就试着将电源的绿线接地(注意安全)。看风扇是否正常工作。然后再量各路的输出电压,如果各路都没有输出,一般就要查看PWM  IC和相关电路了。如果有一些有输出,有一些没有,那就要针对没有输出的那路电压研究,查看输出电容有没有损坏,整流管有没有损坏等。如果输出电源达不到要求,那要查看反馈电路部分。附上一张长城ATX-350P4原理图

长城ATX-350P4原理图_(1).pdf

长城ATX-350P4

网友A:
如果设置下载不要积分呢?刚才不知道如何设置,所以才要下载分。

网友:
电源现在没什么人修理 了吧

网友:
这们这里电源20元包修,如果故障复杂就直接换吧

网友:
我们这里都不修电源,买一个二手电源才20块

网友:
原边的那两个电容也时会有问题

网友:
没事的时候修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设置下载不要积分呢?刚才不知道如何设置,所以才要下载分。

好像都要积分,由不得我们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