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11s时亮时不亮维修

楼主(2015-03-24):
机型:华硕X411S;

板号:F38VF;

故障:无待机(客服说有时能点亮,但我没有点亮过,并且无待机电流);

维修过程:
1.拆机,发现待机3V正常,没有5V(待机5V需要EC正常工作后开启,EC发出SUS_ON开启5v)

2.打开图纸,测量AVCC有电压,EC VCC脚位无电压(对比图纸发现vcc需要按开关后才有)

3.测量晶振已经起振,EC_RST有电压(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后就需要读取BIOS配置脚位了)

4.测量发给南桥的PWRBTN无电压,按下开关后也无电压,怀疑EC坏,换了两个EC故障依旧

5.怀疑BIOS程序出错,下载了两个版本BIOS并且换了BIOS芯片,故障依旧

6.假设EC没坏,并且BIOS程序真确,下一步就应该检测适配器(ACIN_OC#)

7.测量EC ACIN_OC#脚位,(测量过几次,有时是高电平有时是低电平(因为不同时段测试,故未怀疑))

8.看论坛说ACIN_OC#应该为2.7V,此时测量为3.3V,故认为正常

9.此时没了头绪,测量LID_SW#,也为高电平(无故障),如果条件正常,下一步EC就应该发出SUS_ON,
但是SUS_ON,依旧为低电平,已经可以排除EC BIOS的问题,那就是有条件没满足。

10.供电 时钟 复位可以排除,下面就应该读取BIOS配置脚位,因为排除了EC BIOS的问题,并且他们之间没有断线,
那么就可以认为脚位已经正确配置,下一步就应该检查适配器,因为之前ACIN_OC#有时为高有时为低,
很有可能充电芯片工作不稳定

11.换掉充电芯片,待机出来0.01,测量ACIN_OC#为低电平,按下开关,电流上到1.1,插上内存,
接屏按开关,亮机,此机修复。

12.再测量ACIN_OC#,低电平,故得出结论,ACIN_OC#正常工作应该为低而不是2.7V。

总结:小小的一个问题折腾了大半天,修机应该老老实实按照时序来啊

网友:
主要是理解ACIN_OC#,这个信号

网友:
写的很清楚,加分必须的

网友:
ACIN_OC#正常时候就是低电平 ……
也许是论坛那某些言论有错误 给你造成了弯路

网友:
还是 时序问题

网友:
这文章写的那么好

网友:
给力啊,真厉害啊,我什么时候能有你水平呢

网友:
什么是文章写的好啊

网友A:
他自己理解错了,分要找论坛要说法,你还当真了,我说acin应该为高有错吗?

网友:
楼主写的贴子一步一步学的好清楚,可以让我们这些初学者看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他自己理解错了,分要找论坛要说法,你还当真了,我说acin应该为高有错吗?

我想你误会了,我没那意思,只是语文成绩差,表达有误,望谅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你误会了,我没那意思,只是语文成绩差,表达有误,望谅解

嘿嘿,闹着玩呢,主要是最近没分了

网友:
#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呵呵,的却是,因为没了思路,上论坛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,结果看到一哥们儿的贴纸说应该为2.7V,所以当时就认为应该是高电平

网友:
按时序查问题就明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