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60G 拔掉显卡也能亮

楼主(2015-03-24):
新发现,ACER 4560G 拔掉显卡也能亮,我的是显卡短路,不出显卡供电,后来把显卡拔掉看供电,发现电流跳的挺欢,抱着试试的态度接屏,居然亮了。在此特发此贴,通知朋友们有不想换显卡的可以直接拔掉显卡用。
显卡

网友:
多谢多谢 这也是一个好的经验

网友:
4560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注意了

网友:
拔掉的是独显,然后用的集显!这不应该?还是说,这拔掉显卡后就没有独显和集显还能亮机?

网友:
自动转换了啊

网友:
我试过了,进系统装不上集显的驱动,后来买显卡做上去后可以显示,但是开机马上就A5蓝屏了,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?
牛驴鸭加钙
兄弟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。我也是上了个新显卡只能打集显驱动,独显启用进去就蓝屏
详情

网友:
你去的是独显吧!这个去发应该会用集显的。

网友:
去掉显卡供电自动切换?

网友:
用集显,以前我也遇过

网友:
这款可以该机县的,不知道客户同不同意呢

网友:
这样搞是可以显示了,但是客户同意采用集显显示吗

网友:
CPU座子我从来没敢碰。不过这个工程要多少钱。

网友:
很多机型都可以不要显卡

网友:
这个去发应该会用集显的

网友:
下次碰到这显卡坏,直接拔了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情况我也试下看

网友:
这型号遇得少 学习的 有机会遇着也试试

网友:
这点记住了。以后碰到这个型号会注意的

网友:
遇到了,这次也是显卡直接短路不出电压了,拆了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