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0 暗屏 屏线蓝牙通病终极零成本现场秒杀

楼主(2015-03-24):
IBM R400 暗屏 屏线蓝牙通病终极零成本现场秒杀
这机子一般是屏线开启3.3V断线 发个屏线过来换也要几十元成本 又要等两天 于是在
蓝牙接口附近找开机3.3V电压,果然在左下角第一脚找到开机3.3V直接漆包线飞到高压条屏线接口的52高压开启脚 开机OK
暗屏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,秒杀就是夸大其词,拆装安要半小时至一个小时左右!!!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短接相连的两只脚呢???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搞的

网友:
R400的蓝牙模块,直接拆来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