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X-268 不过隔离保护维修

楼主(2015-03-24):
今天上午正闲得无聊的时候,一个客户提着笔记本过来问“这里是索尼维修中心。”我随口应了一下,把机器接了下来。据客户描述 ,昨天还用得好好的,但天今天再插上适配器准备开机时,发现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       首先把机器接上电流表,发现待机为零。拆开机器,目测五分钟发现无进水掉件痕迹。于是在迅维上下了图纸摸索起来。找到隔离保护。
实测PQ222没有导通,PQ222为P沟道场管,G级有19V 所以没有导通。如果想要PQ222导通的话,首先PQ266B不能导通,然后,VA+就可以由PR300,PR443分压为九伏左右,从而导通PQ222.
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现PQ266B第二脚基极为低电平(PQ266B第五脚为低电平),导致PQ266B一脚和六脚导通,致使PQ222的G极为19V.至于PQ266B的基极为何是低电平,测量到是因为-VAOFF信号拉低了。
查找此信号到哪些地方去了。

从此图可以看出-VAOFF信号是由-UL_IN经过几个非门控制。 测量-UL_IN信号为低电平,那么它经过三个非门之后,在PU112的第4级变为高电平,从而导通PQ269,拉低-VAOFF.再找找-UL_IN的来源。

实际测量PQ274-2第五脚为低电平,这代表什么呢?  两种情况,一个是PQ274对地短路拉低-UL_IN,另一个就是PU110 对地短路了。问题明了了,开烙铁,先把PQ274去掉,发现-UL_IN还是为低,再把PU110去掉后,隔离保护通了。待机为0.01A了。搞定。事后我并没有找个一样的PU110换上去,因为,这个电路设计 三个非门,只是个延时功能罢了,其实应该可以只有一个非门替代。我的解决方案就是,把PR448装上10K的电阻(原板带*号的元件表示未装)就可以了。
其实整个过程不用那么复杂,直接一点就是短接PQ222的DS级就行。只不过个人有一点研究的兴趣罢了。
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这个图。

个人觉得一开始,没过隔离之前,VIN(过了隔离之后的电压)就是为低电平,那么这样-VAOFF不是要永远被拉低了?
不过我推测,应该是电子元件的一个反应问题,应该是-UL_IN置高-VAOFF之后,这个电路才开始 起作用。
谢谢大家看贴,帮忙加点分吧,第一次发贴,文采不佳,见笑了。

网友:
看得入神了,只能加一分了

网友:
索尼的这个电路很典型的了!只要是没过隔离保护基本上就这里出问题了,我修过几次这里的门电路出问题

网友:
分析的很详细

网友:
一加分支持,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啊,我什么时候能这么厉害呢

网友:
写的很好,分析的很详细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,挺好的

网友:
加分支持,楼主分析的很详细

网友A:
我刚好修到了楼主问的那部分电路 拆了PR446就可以亮机了 个人认为 第一路跑的 一定比第二路快 当主供电正常时pd16反向击穿 这时-VAOFF就不会被拉低 当主供电变低时 PD16截止 只能走第二路 关闭隔离管 保护电路 VIN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for ADP/BAT 也是过流保护的意思 一般电压变低 都是短路了...

网友:
楼主时序很清楚,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:
楼主分析电路的能力真好,有机会也去迅维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是运气好仅仅 保护电路本身坏引起,如果后级真有过压,你直接短DS,那后果

网友:
一楼的分析师对的 ,但是他说 第一路跑的块 不科学,因为二路有RC 延时电路的作用,所以二路在电压上是有延时的 ,不过分析的不错  楼主搞的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刚好修到了楼主问的那部分电路 拆了PR446就可以亮机了 个人认为 第一路跑的 一定比第二路快 当主供电正常 ...

分析得不错,我看得还是不细致啊。多谢指教。

网友:
理论牛B啊

网友:
我的去掉了都没用,看来还是要下图纸研究了

网友(2015-04-25):
Phan tích rất chi tiết

网友:
正需要这个图纸,能上传一份吗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看来又是一位高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刚好修到了楼主问的那部分电路 拆了PR446就可以亮机了 个人认为 第一路跑的 一定比第二路快 当主供电正常 ...

拆了 PR446 大短路 怎么破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 PR446 大短路 怎么破??

你那机器很明显公共点短啊 不爱测就烧呗 还有pr446拆完会不充电....

网友:
第一次写到这样  不错

网友:
正在修237,希望有帮助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。以后可以试试!!!

网友(2015-09-29):
楼主,你这还会返修吗,,,,SONY保护电路复杂,,,,

网友:
写的不错,就是看不懂呀

网友(2022-10-14):
大佬牛逼  我都是直连PQ222.。。  索尼的本子容易出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