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41D3

楼主(2015-03-24):
    四大供电正常 CPU不热 有复位 不跑马 刷过BIOS无果  求解

网友:
复位后的问题就难修了,我大部分是换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有个Q28会有通病哦,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。但我不知道那个是Q28。点位图我也有。

点位图有 能发给我吗

网友:
同求大神帮忙!我的cpu 有点暖

网友:
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啊,供电有了,时钟呢?

网友:
CPU的PG信号,时钟信号,复位信号是否正常?另外BIOS边上的102排阻是否正常?最后这板子即便完好,不上内存也是不会跑码。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了吗

网友:
     我手上也有一个、。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