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杀手,谁是祸根?

楼主(2015-03-24):
朋友一台电脑开机蓝屏,用MHDD扫描发现很多坏道,拿一个旧的DIE的装上,重做系统,用了没有一天,又是这样,硬盘还发出叽叽的响声,经测硬盘供电12V的为11.94V, 5V的为5.04V, 电压正常,心想那个IDE硬盘是不是本来就是要坏了,这次又拿了一个IDE的硬盘,先用MHDD扫描过没坏道装上,重做系统,又用了没有一天,又是这样了,硬盘还发出叽叽的响声,用MHDD扫描,发现很多坏道,现在都不敢换了,是电源问题?,还是主板问题?

网友:
换个固态硬盘试试,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我说错了,原来你是IDE口的,一般是振动厉害或电压不稳定造成

网友:
电源的可能性较大,一般电压不稳定或电容失效等原因引起

网友:
供电问题可能大,你量的是带载供电电压吗?

网友:
是带负载电压啊!电压正常

网友:
供电插件接触不良也会伤硬盘的,遇见过,经常拔插时接口松动了。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看下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