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悍马HA03不能触发

楼主(2015-03-24):
开机采用开关到IO---IO---南桥----IO---绿线的方式,IO为F71883FG,80脚5v正常,81脚3.3v正常,短接开关81脚有跳变,82脚持续低电平,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SLPS3信号, IO工作条件3VSB和VBAT条件满足,再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RSMRST#信号低,只有0.4左右,请教是被哪个部分拉低了,IO坏还是南桥坏

网友:
先打阻值。再挑起IO的脚测测有没有3.3

网友A:
如果挑起IO脚测量IO端有3.3那是不是意味着南桥坏?

网友:
看看中间相连的原件,排查造成无电压的原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挑起IO脚测量IO端有3.3那是不是意味着南桥坏?

如果有3.3V ,就是IO坏了。

网友:
挑起脚看看阻值,,,,

网友:
R518不是个10K上拉电阻吗?先测它有没有3.3V的上拉电压过来,如果有,替换个电阻,1K,4.7K,8.2K,10K都行。如果还是0.4V,再挑开IO的85脚,如果这时焊盘有3.3V,那就是IO坏,如果还是0.4V或者电压不对,那就是桥问题。

网友:
密密麻麻的看的有点头痛、。小小白路过、。

网友:
换io的时候注意尾号

网友:
  图没有怎么看明白

网友:
挑起IO脚有压就是IO坏!没就是桥坏

网友:
挑针脚太费眼神了,直接取下IO测量焊盘有3.3,应该是IO坏了,今天配件到了换上修复,触发正常了,话说我的焊工还过得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