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插电后电源就自动转,无CPU供电无EN

楼主(2015-03-24):
型号:L-IG41M rev1.0

开始故障:一通电,电源的风扇自动转,按开机键四秒也不能关停。
分析:检查绿线,发现电压为0V,打绿线的对地值为0。这种情况一般是IO有短路或者是绿线相连的元件有问题,绿线是和IO型号:SCH514792脚(pson#)相连,把92脚撬起,量焊盘有5V了,很明显是IO坏,速度换IO

换好IO后,插电后电源风扇不自动转了,触发开关,复位灯常亮。

没复位可能是供电不正常,Intel的供电时序:内存供电—桥供电—总线供电—CPU供电。

查内存供电1.5V,桥供电1.2V,正常,总线供电没有测,测CPU供电,发现CPU没有供电。电源IC型号:NCP5392,查35 vcc 5V1EN没有电压,看来要查EN的来源了,上论坛发现有这个板的图纸EN是由+VTT_0UT_上拉得来

追查+VTT_OUT_L的来源,发现是从CPU发出来的?

在这里有点晕了,想不明白,幸好有万能的迅维论坛,参考了一个兄弟类似的帖子(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95518-1-1.html),原来是没有总线供电引起的。

这个板子的总线供电是由一个八角芯片APL5912提供的

测量:6VCC 5V正常,8 EN 没有电压。查EN来源:

发现三级管PQ720的B极有1.1V,但C极还有5V,就它了,速度换一个三级管

再次开机,发现可以点亮了。

总结一下:这个板子的故障实质是没有VTT供电,只是我没有按照时序检查完,走弯路了。

L-IG41M DDR3_G41T-LMF(R63007).pdf

网友A:
PQ720在这里是个NPN类型三极管,当B级处于1,1V高电平时候,CE级之间应该处于低阻导通状态,这里也可以短接CE级判断本身故障,相当于强制拉低C级电压。

网友:
樓主分析得非常不錯,讚一個。

网友:
分析清楚,表述明白,加分杠杠滴

网友:
联想的这种板我们这边修到的是换南桥的比较多,供电的很少

网友:
楼主分析得非常好,谢谢分享!

网友:
维修必须得按时序进行

网友:
分析的透彻,好技术。

网友:
楼主还能搞懂时序呢,我是一点也不懂时序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720在这里是个NPN类型三极管,当B级处于1,1V高电平时候,CE级之间应该处于低阻导通状态,这里也可以短接C ...

楼上说的应该可行

网友:
我这里联想换电池的比较多

网友:
不要一味的追求直路,能修出来就行

网友:
学习到了电路

网友:
嗯,这里强行短接PQ720三极管CE级的意义就是让PQ721达到低电平截止工作状态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不过是VGA接口后面RGB已断线并且看不清,明天用这个图纸看看能不能修复。

网友B:
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,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但我这块的C极没有电压,也是没有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,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但我这块的C极没有电压,也是没有CPU供电

C极没有电压,查C极电压来源啊,楼主不是发了图纸了么

网友:
好贴,年前接一到一块这板,故障好像,当时没修好。。。可惜

网友:
就是那上面的电容要有1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720在这里是个NPN类型三极管,当B级处于1,1V高电平时候,CE级之间应该处于低阻导通状态,这里也可以短接C ...

最好不要这样直连,因为该线路是控制时序的,它表示只有待内存电话和桥电压产生以后才能开启总线电压,若直接就会导致一开机就会产生总线电压的。

网友:
总线没电,导致CPU电没有出来

网友(2015-04-27):
故障分析详细不错,继续加油

网友:
按时序倒着测量

网友:
换个供电芯片试试呢

网友:
图文并茂,非常不错。

网友:
兄弟技术过关,为你加油,请问AMD时序是不是内存——桥——cpu——总线

网友:
很好,楼主经验不错!

网友(2016-09-07):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