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的374主板插电源灯能亮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03-24):
苹果A1278的374主板插电源灯能亮开不了机有3。3V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

网友:
太笼统了吧

网友A:
都查了些什么啊  ,  什么都没查  我只能说 你12 V 有没啊    ,刷下BIOS 吧

网友:
键盘那 换来试试 了

网友:
你这样说了一下就有人知道什么问题 那他肯定是神仙

网友:
给力啊 兄弟

网友:
拆开看主板有进水的痕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查了些什么啊  ,  什么都没查  我只能说 你12 V 有没啊    ,刷下BIOS 吧

3.3V都有了,12V能没有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的待机电压出来没?0.9V那个。

网友:
查EC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不好说,修的少

网友:
又学会一招  长见识了 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直接触发下键盘接口的第5脚能不能上电了?

网友:
开关接口有电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