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880g上电复位灯不断闪求帮助

楼主(2015-03-24):
收到昂达a880g上电不断闪求,cpu12v供电拆开一样不断闪以图 有遇过给点提示

网友:
先刷写BIOS再说

网友A:
复位灯闪当不跑码修吧,量32.768KHZ晶振有无正常起振、量全板电压是否正常,刷BIOS、加热北桥看是否因北桥虚焊引起不跑码、拆外设

网友:
灯闪  缺电压  与 PWRGD!

网友:
感觉像缺电压……

网友:
按开机时序查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灯闪当不跑码修吧,量32.768KHZ晶振有无正常起振、量全板电压是否正常,刷BIOS、加热北桥看是否因北桥 ...

但是不插12vcpu供电复位灯一样狂闪阿,还没有到复位阿
rtc电路我修好了,但是还一样,bios,加焊都做过了,但是就是没有cpu供电,。。也谈不上复位,

网友:
不管灯怎么变,现在就测CPU复位,如果没电压就按没复位修,如果有复位就按不跑码修,别老想着秒杀。

网友:
好难修的!!!来骗分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