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们帮帮忙!普通工用热风枪想加个调温板线路是怎样焊 ...
师傅们帮帮忙!普通工用热风枪想加个调温板线路是怎样焊接?

楼主(2015-03-25):
就是这个调温板,发热架的线路要怎样连接才能控制温度
连接

网友:
热风枪调温控制板如何利用和改造?_维修工具|焊接技术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56720-1-1.html
看看这个帖子,可能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本人想改造一个恒温电烙铁_维修工具|焊接技术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460216-1-1.html

网友:
我只加一个二极管变成两档控制已经完全够用了没必要那么精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