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发霉引发的故障

楼主(2015-03-25):
朋友的一个笔记本不能用了,让我看看,能点亮,进不了系统。
刚开始以为是系统坏了,装个系统不就行了吗。
没想到用U盘进PE后找不到硬盘。
听说有些机子要在BIOS里设置硬盘模式,于是进BIOS,能找到硬盘,但没找到修改硬盘模式的选项。
重试还是不行,因为以前给这个型号的笔记本装过很多次系统了,都不要设置什么硬盘模式,于是觉得是硬盘坏了。
于是又找来两块笔记本硬盘试验,结果还是进PE找不到硬盘。
找不到硬盘,那就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做系统,克隆好后装入笔记本。
但是在XP启动界面那儿停了半小时也没进去。
看来不是硬盘的事,可能主板有问题。
于是把笔记本拆开看了一下,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大家看看这个主板都霉成什么样子了。

朋友说笔记本几个月前在电脑维修店里换过主板,这个搞维修的也太邋遢了吧,主板都这么脏也不给清洁一下。
先做清洁工作吧,用棉签蘸洗板水把主板认真清洗了一遍。

清洁完后装上测试,顺利装好系统,运行完全正常。
没想到主板会霉成这个样子,可能对于很多大神来说已是屡见不鲜了,但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。

网友:
清理一下就好了,牛逼。

网友:
一清理就好了啊

网友:
没有腐蚀么

网友:
很多这种事情的。。。。觉得问题大就果断拆机。。

网友:
不明白怎么会这样,可能是微短造成的吧

网友:
清一下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天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了

网友:
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脏的板子,如果不及时清理,怕是会短路的。

网友:
只能说上家换主板的太坑了

网友:
发霉一部都是过水过,没有清理引起的,注意焊盘和元件,没有问题,清理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!

网友:
兄弟   赚钱是王道   问一下  收了多少大洋

网友:
这应该是进过水的主板吧    一定要仔细清理后再使用

网友:
这钱挣得 真容易啊,至少200大洋吧

网友:
呵呵  还好问题不是很大

网友:
这种修的爽

网友:
以后多来点这样的维修就好了

网友:
修这种主板仔细就好修

网友:
貌似B460呢  呵呵

网友:
运气真好,恭喜发财

网友:
昨天见了个机子也是霉了,大短路呀!20V直接拉到5点多V,拆开一看,都长出霉菌了。

网友:
估计声卡那边受影响了。

网友:
受潮的主板,处理完后,为什么不进行一下烘烤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