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730S 开机进入系统就黑屏有声音

楼主(2015-03-25):
开机进入系统有声音 屏黑 然后进入安全模式 看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显卡驱动 禁用第2个 屏幕立马黑 禁用第一个就好了 开机都正常了 但是键盘鼠标不能用 开机屏幕亮了键盘触摸也是无反应的 然后装系统 键盘触摸就好用了 第二天 开机键盘触摸又不行了 装个系统又能 今天开机还是不能用键盘触摸 怎么弄

网友:
找个不带驱动的系统装上,然后驱动从官网去下打上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A:
官网打驱动,不要用ghost的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官网打驱动,不要用ghost的系统

不是 主要是想解决 隔天开机键盘触摸不能使用的问题 显卡禁用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那为什么装系统就能使用啊 隔天就不行了呢 这个问题才是纠结的

网友:
下载驱动,到官网

网友:
这不 是常见的显卡驱动会出现的问题吗

网友:
先杀毒再说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,在就是显卡有问题了

网友:
进PE好用吗 或者两个先拆一个排除下

网友:
直接换班吧。骚年。必杀技

网友:
显卡肯定有问题   官网下个触摸板驱动吧

网友B:
一切都有可能~  会不会是BIOS问题?

网友:
拆开机子看下时不时进水什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切都有可能~  会不会是BIOS问题?

扳指有点酶 都是虫子尸体

网友C:
虫子撒尿了吧,洗刷刷,玩了烤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虫子撒尿了吧,洗刷刷,玩了烤一下吧

... 还有活的 吓死我了 。。。洗过没烤 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