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31-m7 TE

楼主(2015-03-25):
       开机进PE系统会黑屏 死机 档AC 板上的一些103排阻也换过 BIOS也刷过 内存CPU也换过也不行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问你是什么cpu  如果是771cpu  而且是  52XX系列的    那就是肯定会这样

网友:
插独立显卡试试

网友:
换CPU还不行,基本GB南桥坏。

网友:
干桥试试,不行就换板

网友:
换个时钟看看

网友A:
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O4是三极管换下试下。今天修到一片进系统XP滚动条死机。可以看到灰暗的影子。换了两个TO4三极管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风扇接口旁边两个TO4是三极管换下试下。今天修到一片进系统XP滚动条死机。可以看到灰暗的影子。换了两个 ...

修好了 是你说的那两个小三极管的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要换排阻 ,真是闲啊,死机的情况 很难解决,排除外设,BIOS,后面的就CMOS禁用网卡之类的,不行就只有桥啦。很难搞的哦

网友:
电脑开机之后的码 是没有用的,那个挡码 完全不能当做参考

网友:
这种情况 要换南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