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 M3 不跑码联想机箱里的,有电路图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,

楼主(2015-03-25):
在324  10脚没电压
请问Q20 C极电压应该多少   R184 1脚3V  2脚0.77V  Q23 D极0V    Q20 C极也OV

网友:
在不开机待机下Q23的D极和Q20的B应该有0.7-0.8V左右前馈电压,U10的10pin电压为低电平,在开机下EN VCC经过电阻导通Q23,Q23的D极和Q20的B极为低电平,Q20的C极电压是R138和R133的分压所得的电压,也是等同于U10的10pin电压,才是U10输出高电平导通Q15输出1.2V,把V1.2输出电压反馈给U10的9pin,是电压稳定输出1.2V的后级所需的电压。纯新手,仅供参考,谢谢。

网友:
c级1.2V由2.5V分压得到的

网友:
10脚1.2V,有图还不容易

网友:
当 EN VCC12为高电平时,Q23导通,DS相当于对地短路,Q20 B脚电压低于0.7V,处于截止状态。VREF25经R138 R133分压接地,R133两端电压是1.21V,也就是U10C 10脚为1.21V电压,略高于9脚的1.2V 输出高电平,Q15导通,产生了VCC1.2。VCC1.2同时是U10C的反相输入端,如果U10C 10脚电压低于1。2V,则U10C输出低电平。个人理解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有图就好办

网友:
可以下载一个相近的图纸看看

网友:
请查VREF25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再查Q20、R138电阻。

网友:
哦,多谢大家,这个主板修上了

网友:
什么故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