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 如何解密

楼主(2015-03-25):
客户拿台ibm r52说要解密,开电脑发现是这样的 ,拆机看了一下不知那块是密码芯片,有那位朋友解过这型号的机子,告诉我那块是密码芯片。或者怎样解这密码。

网友:
IBM的一般在无线网卡那里有一个八脚的24开关的芯片,换掉这个就行了

网友:
这机子找不到有24开头的芯片

网友:
应该哟慢慢找, 有没有图纸看哈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