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L2-E 无复位

楼主(2015-03-25):
接到一埠华硕P5PL2-E
无复位  复位灯长亮

首先测各大供电,发现CPU无供电。果断查CPU供电IC  芯片是RT8803A的,
23脚,发现芯片无供电,对地打值,0000短路!
翻出点位图 查与供电相连的元件。发现与一个芯片相连,果断拆了芯片,不短了。此芯片是BD-95(RT9605)
从料板找了一个一样的,换上去,复位出来,跑码亮机。

网友:
厉害啊,楼主当时不用怀疑是电容问题而是直接怀疑是芯片问题,依靠什么啊,求支招。

网友:
呵呵!真是高人啊,一下就秒杀了

网友:
思路正确,一切都是浮云!!!

网友:
简单明了,

网友:
讲解 简单明了  很容易懂

网友:
rt9605就是这个芯片容易短路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一下子就修好了

网友:
秒杀,楼主那个判断供电芯片帝国的芯片损坏,这招确定有点高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一下子就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