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300-1258cn一体机app78-cf.BIN

楼主(2015-03-25):
HP 300-1258cn一体机.BIN

HP 300-1258cn一体机.zip

网友A(2019-03-07):
这个一体机是什么问题刷的BIOS,我现在有台供电都正常,开机风扇狂转,不插内存也不报警,感觉有可能是北桥呢,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

网友(2019-05-03):
这个机还会掉电  修到了一台 想用楼主的BIOS试一下  谢谢分享

网友(2019-07-07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体机是什么问题刷的BIOS,我现在有台供电都正常,开机风扇狂转,不插内存也不报警,感觉有可能是北桥呢, ...

修好没   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故障

网友(2022-07-26):
有没有不用装显卡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