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PD3和七彩虹MCPAIO-M BIOS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03-25):
   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可惜下雨了,午饭后 ,接到一同行拿来了3块主板过来维修。
  第一块主板是华擎的N68S3 UCC  不过内存.跑C1 C3 D4 D5。 恰巧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板子 ,就将那片板子的BIOS直接换过去,上电 哗啦啦的D3 D5 2B 26 2A跑过内存显示了,到此修复此版
第二块是华硕的忘记了型号。也是不过内存,上电直接跑EE然后报警。经过测试得知内存的VDDSPD3.3V供电没有,直接在24P电源接口飞线3.3过去,再插上内存顺利的跑过内存而且显示了。  那么下面的昂达这板板子有意思了。
     此板不触发
    看图  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      次板I/O为W83627DHG-P
  首先插上电源  测试待机3.3V为正常, 再测开机脚和复位脚都是3.3V电压正常。然后再找到I/O的67 68脚 都有3.3V     短接开机针脚   再测试I/O  68脚有3.3-0-3.3跳变。说明开脚到I/O的信号正常 再看看I/O到南桥的信号吧, 这时候的 67 73脚  不记得那个了有3.3-0跳变。而72脚正是电源开机线绿线4.822V  在短接开机脚后72脚的开启信号4.822V已经拉低让电源启动了。可是他就不开机  ,接下来跑线路。跑到一个芝麻管子Q25 的第3脚 。 这个管子的第1脚1.1V为开启信号  第2脚就是电源开机绿线4.822V 第3脚就是到I/O72脚 (没出发前是4.8V 触发开机脚后为0V)   看来问题就是这个管子了。于是就在七彩虹的板子上直接拆这个芝麻管子过去,上电  马上可以触发了,可是没一会就断电了  再次触发  晕死 故障重现, 这下子就狠心的把Q25芝麻管子阉割了  直接把2 3脚短接 相当于把电源开机绿线直接连接到I/O的72脚, 下面看图吧   这板子到此修复   。

网友:
昂达N61PD3和七彩虹MCPAIO-M这2个板子是一样的,你们有发现吗。

网友:
大神,收土地吗

网友:
我可以交学费

网友A:
楼主啊,什么情况下可以果断刷BIOS,什么情况下不可以,可以讲下吗。

网友:
主板侵我,我必成神。 同样你也可以、。所谓的大神都是假的。  只有努力修板 修多了就成神仙了。

网友:
学费免了   技术都交回给师傅了。  还笑个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啊,什么情况下可以果断刷BIOS,什么情况下不可以,可以讲下吗。

你这个问题啊  问出好多人的心声了,同时也让好多所谓的大神难倒了。  在循环或者重复跑码的时候,  还有就是不跑码 有复位 等等的时候可以刷    在复位灯常亮 无复位的时候是不可以刷bios的  但也不排除bios就是好的、

网友B:
楼主写贴写的很好大量图片说明看的好享受修机器就是要思路清晰,楼主辛苦了。

网友C:
每一块都秒杀啊  很给力

网友:
谢谢夸奖, 只是觉得昂达这个板子经典 所以发上来大家以后遇到这板子不开机的就直接测Q25的2和3脚电压,来判断板子是桥引起还是IO还是Q25引起的不触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写贴写的很好大量图片说明看的好享受修机器就是要思路清晰,楼主辛苦了。

文化水平有限啊, 所以图上多点, 只是描述不好  不过对于你们能看的懂图片的含义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每一块都秒杀啊  很给力

这也是秒杀, 都是秒杀。  哈哈哈 超神了。 这也是经典的维修,所以有空上传下, 一般的维修没什么经典的我就不发帖子了。  嘻嘻    这个同行第一次拿的3片板子来给我全部秒杀回去了。  回头还再拿多10来片。。

网友:
一种维修行业共同的希望,愿楼主越做越好一种维修行业共同的希望,愿楼主越做越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