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系统引导错误

楼主(2015-03-25):
,本人装机用的GHOST系统装机,后就出现这个英文提示,请问怎么解 决?还有用PE 引导可以进系统,没有任何问题,就是把U盘拿掉,又出现这个英文,请问有谁遇到过没有,怎么解决?请各位大侠帮忙,怎么解决,已经是第二次见到这种问题了

网友:
用DG重建主引导分区试试

网友:
重建MBR 试试,用DISKGEN

网友:
修复引导试下,不行就用DISKGEN重建MBR

网友A:
修复下引导 重建MBR 试试
不行全格重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复下引导 重建MBR 试试
不行全格重装

不行哦,这个方法找试了,问题依旧

网友(2016-09-17):
多换两系统,换个硬盘看看问题还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