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笔记本可调电源用一会电压就会自动下降,这一般什么情况啊

楼主(2015-03-25):
求助,笔记本总是开着开着就因为电压下降,而掉电

网友A:
带着电池了吧,正常

网友:
电源拖不起

网友:
换一个可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带着电池了吧,正常

没带电池,用一会就这样了

网友:
可调电源没有拖不拖的起一说吧

网友:
还是希望能搞好它的

网友B:
很简单 电位器坏了呗! 这玩意常坏 买几个备用

网友B:
就是你调节电压的旋钮里面的 可调电位器

网友:
检查取样和控制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 电位器坏了呗! 这玩意常坏 买几个备用

确定是这个东西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你调节电压的旋钮里面的 可调电位器

用一会电压就会下降,然后再往上调,他又会下降,,然后关了,过个半个小时,再打开,电压就到27V左右了

网友C:
呵呵,你的还好,我的用下就上升,过会就上到36V,把机子都烧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你的还好,我的用下就上升,过会就上到36V,把机子都烧了

哈哈,难兄难弟啊,你的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难兄难弟啊,你的解决了吗?

不行了,直接买了个新的啦

网友:
也只能换个电位器试试的 要不就是可调电源功率不够

网友:
上次我的可调电压会往上跳电压,有一次把客户的电电脑给烧了,就不用了,,你的是往下跳

网友:
什么笔记本  功率  有可能是可调电源坏了 换个试试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吧

网友:
可调电源的可调电阻坏了  就是调电压的那2个旋钮  一个是10K 一个是50K的可调电阻   这是安泰信可调电源的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