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显示器屏这样了 还有救吗

楼主(2015-03-25):
aoc显示器屏这样了 还有救吗

网友:
不用想,无法挽救了。

网友:
拆灯管吧

网友:
有得救,换屏就得了,你觉得值得的话

网友:
这是屏问题!!!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,自己感觉有没有换的价值。现在的显示器也很便宜。

网友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无法拯救

网友:
除了换屏再就别无选择

网友:
拆灯管干嘛

网友A:
灯管还活着,可以发挥剩余价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灯管还活着,可以发挥剩余价值

总得亮着还给客户吧,我晕

网友:
10块钱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总得亮着还给客户吧,我晕

留一个灯管好了  不能白拆

网友:
换个原装驱动板  试试

   是不是 屏线没擦好

网友:
有没有救,要看是哪里出了问题,首先用代换法,缩小故障范围,看看是屏的问题,还是解码器等其它可能影响的,如果真是屏的问题,还要近一步检查屏电路上各种电压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等等,总之,不能遇到问题了就闪开,对于技术的提高不利;仔细研究找到问题的所在,实在无法修理或没有配件那也只好放弃了。但最起码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将来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至于束手无策。

网友C:
不用救了 ,就和我的D2757Dp一样,没救,只能换屏幕了 ,我的是在家里放着屏幕自己开裂碎了。搞笑不?而且还在保修期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用救了 ,就和我的D2757Dp一样,没救,只能换屏幕了 ,我的是在家里放着屏幕自己开裂碎了。搞笑不?而且 ...

哈哈 屏碎还没得保修

网友:
只要玻璃没坏就有得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总得亮着还给客户吧,我晕

灯管我都不换了  都是直接改LED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拿到你面前就是让你救的,加油

网友:
没救了,拆东西出来用吧~

网友:
放弃治疗吧!!!

网友:
没得救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