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a785gm am3不跑码

楼主(2015-03-25):
些板全部工作条件均有。刷BIOS无果。按压南北桥无果。最后加热北桥。跑码。初想以为是北桥松。但想此板CPU架设计不同常风有背板的设计。而北桥和CPU供电管用同一散热板。想是此板易变形。最后用放大镜试查看北桥底部的几个电容。发现有裂痕。最后架焊。开机跑码。多次长时间冷却后试机。正常。收工。

网友:
把cpu风扇座换个带底板的

网友:
  这也是秒杀啊

网友:
不错  AMD容易出现桥虚焊!!

网友:
那种小北桥容易虚,尤其是映泰的AMD的

网友A:
这个散热片这样设计确实不太合理,更何况AMD历史上就是发热大户。

网友:
精英的板子很多不跑马,很头疼

网友:
观察的好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散热片这样设计确实不太合理,更何况AMD历史上就是发热大户。

其实现在的主板。特别是平价主板。设计寿命本来是三到五年。以前的达到五到十年。小型化元件。易出问题。华硕822电阻明显是伏笔。电脑更是数年一翻。有前无后。国产电子产品更是短命。明显的不负责任且是故意的。

网友B:
精英班子不跑吗不好修啊

网友:
     看来加焊北桥不跑马的,以后多多多观察周边的零件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精英班子不跑吗不好修啊

    我修精英不跑吗的机器,就没修过!

网友:
电容松动引起的吗

网友:
AMd没事干干桥

网友:
  精英板子 确实不好修 ;我手里也有几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