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53SW-A1本子,无法安装系统

楼主(2015-03-25):
现在故障想想:能正常开机,打算用u盘进入pe安装系统,但是进到一半屏幕光亮,不显示内容了,这个一般什么问题,用的是独立的显卡板gtx460的,求救

还有个问题,就是有的时候能进入pe,在ghost的时候也是光屏幕亮,不显示图像了

网友:
硬盘   拆了试试

网友:
硬盘拆了呢,能进pe,换了多块硬盘也一样毛病

网友:
有没有知道的给分析下

网友A:
独显还是双显卡的 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独显还是双显卡的 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大

是独立的显卡板的

网友:
你没换个版本的PE试试?或者进BIOS把独显禁用试试,一般遇到的都是硬盘或者外设,你排除一下试试,不一定对,实在不行你把硬盘拿出来把系统G进去,再装上解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独立的显卡板的

找个专业做维修的看下吧 自己办可能会扩大故障

网友:
换个WIN8的PE试试

网友:
软件的故障应该很小吧,查查显卡和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