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待机3V-5V是触发后才会有的吗?????????

楼主(2015-03-25):
G480待机3V-5V是触发后才会有的吗?????????
版号是LG4858MB-11252-1
3V-5V的芯片编号是PU4103,型号是1225C
机器是进水,供电腐蚀,飞线和更换待机芯片和2个上管后,线性3V-5V正常,待机0.01
但是电感上没电,不触发。电感对地不短。

谁修过这机器??谁知道是触发后产生的吗???
由于G480的版本比较多,这个版本没图纸

网友A:
我手上刚好有一个这个机器。这机器是待机出3V,5V的。我的机器故障是有5V没3V
待机芯片是51125C,好像这机器没图纸。参照其他图纸来修的,论坛上有。E49A

网友:
待机芯片51225C,刚打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刚好有一个这个机器。这机器是待机出3V,5V的。我的机器故障是有5V没3V
待机芯片是51125C,好像这机 ...

你的机器是什么版号的????我的版号是LG4858MB   11252-1
我的主板刚才修好了,确实是触发后才有的3V5V。刷BIOS后能触发好了、待机确定没有。芯片是1225C

网友A:
我的机器还没搞好。不触发。之前是3V.5V都没有,论坛上说换1125C,我换了以后5V电感有5V,3V没有,还是没触发,目前还没搞好。以为芯片没换好。再换一个一样的。

网友A:
机器版号和你的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机器还没搞好。不触发。之前是3V.5V都没有,论坛上说换1125C,我换了以后5V电感有5V,3V没有,还是没触 ...

3V没有查一下3V的后极啊,最主要的是南桥看看短不短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版号和你的一样

那你把机器修的没有3V5V就会好了,待机就出3V5V是不对的。

网友:
你这款机器应该是触发才有待机3V和5V的,我以前修过这个,还纠结呢,

网友:
刚修了台好像待机就有。

网友:
给力啊 兄弟

网友:
待机就有的,查3.3v 5v 电感对地阻值,供电芯片线性电压看出了没

网友:
楼主后面刷BIOS好的吗?